【求教】Pads layout导出PCB为dxf,在Autocad打开显示为轮廓线

楼主(2010-11-19):
如题,如何导出为实心的?

PCB如下
=====================================

=========================================
导出的dxf在Autocad中如下:

=========================================
看局部:

楼主:
大虾们指点一下

楼主:
还没有人

网友:
没见过能转为实心的,我的也是轮廓线

也许是为了减小文件的数据量吧。一般pcb文件转成dxf文件所占空间会不同程度地变大(有的增得多,有的少,没有固定比例),这还是转成轮廓线形式。
如果转成实心,那占用空间就更大了。一般只要不影响可读性即可。如果非要实心形式的话,那只能在CAD中特别填充了。

网友:
COPY到一个新的dxf档案就成实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验证,确实可行!
狂赞楼主!

小技巧解决大问题,哈哈

网友B(2011-12-23):
    线跳是可以恢复为实心的了,不过覆铜只能显示轮廓的形状。。。,怎样把覆铜也转为实心显示呢

网友(2013-05-20):
引用 网友B:
线跳是可以恢复为实心的了,不过覆铜只能显示轮廓的形状。。。,怎样把覆铜也转为实心显示呢

    同问,怎样把覆铜也转为实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