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在哪个操作系统下使用比较稳定?

楼主(2010-11-20):
系统资源占用多少?

网友:
Windows 下比较好,Linux 下的是用linux下模拟window api的库来运行的。就好比之前我们在Windows下面运行boardstation类似,所以很多硬件加速都不能用(比如OpenGL,现在Expedition PCB里面已经支持了,大板子画起来感觉不卡)。

总的说来还是Windows的要好些。

网友(2011-01-19):
win7下好像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
我狂装了一晚上,WG2005的,还是没装好,害我删了好几次,我的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