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移动不了而且软件自动关闭

楼主(2010-11-20):
 元器件移动不了而且软件自动关闭

网友:
感觉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改回来:
1、将被maxlayer.pcb(就是被用了maxlayer的pcb文件),“Export。。。”成“PowerPCB v3。5 ”(或v3.5以下都可以,至于为什么偏偏是v3.5,请自己试试就会明白了);注意在导出ASC时候不选择PCB Parameters ,Miscellaneous和Rules参数那3项才行!
2、接着当然是“New ”个pcb文档,然后“Import。。。”谢谢!!!
                                              Layout最疯狂(19421245)上官小雨(65149079)

网友:
用PADS Router打开,在Router中移动。我遇到自动关闭时,都靠Router解决。然后保存,再用PADS Layout操作就行了。

网友:
用PADS Router打开,在Router中移动。我遇到自动关闭时,都靠Router解决。然后保存,再用PADS Layout操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