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thermal散热的问题

楼主(2010-11-21):
在PCB中,零件的dip pad需要在内层做thermal可以减少散热。

via需要做thermal吗,特别是对于电源输出的via,通常都是在表层做一块copper,然后打孔到内层。如果做thermal,会增加电源的回路电感。如果不做thermal,零件又会比较难焊。
对于电源芯片的Via in pad, 大家一般都做塞孔吗,有跟板厂沟通,做塞孔的话中间的thermal pad基本上起不到散热的作用

网友:
themal的功能是防止焊接时散热过快导致虚焊等问题,via不需要做themal——不需要在其上进行焊接操作。
塞孔防止焊锡通过孔流动造成短路,一般GBA下方的via要塞孔,对于电源芯片的via in pad,楼主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塞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a紧靠pad,且与pad用大铜箔相连,基本上也就等同于Via in pad了,与dip零件有区别吗

咱现在除了VIP不塞孔,其余都塞,就是在需要焊接飞线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a不需要做themal?
那VIA打下去要和中间的负片地连接的时候怎么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负片的copper直接连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做散热焊盘的话和负片是直接相连的?就是说散热焊盘设置为null?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a in pad的我们采取solder面单面塞孔,如果via想建thermal但是在制作时又不想要,可以建立一个比钻孔小的thermal,在PCB板厂制作时删除制作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想和中间的负片直接相连的话,散热焊盘设置为null可以,但是制作焊盘的时候会有警告。把散热焊盘设置为一个比钻孔小的孔也可以实现这个目的,这样理解没错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是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是的,没错

和你们做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