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D建symbol问题

楼主(2010-11-21):
当用07.9——DxD建symbol时,按照周老师那本教材,在symbol菜单栏中怎么找不到symbol_attributes选项呢?
在引脚的属性设置里,教材里length为20,请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自己改成20后明显与教材里的尺寸比例不一样呢?

网友:
当你什么都没有选择的时候 property窗口就显示的是symbol_attributes,你选中什么东西,property窗口就显示什么东西的attributes,pin length指的是管脚显示的长度!

楼主:
rx_78gp02a
您好,我用的是07的版本,你说的也是07的版本还是05的呢?

网友:
07的,05里面的很多属性在07里面去掉了,在07里面做symbol时可以不添加属性,用自带的就可以了

网友:
左下角,可以添加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