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ads 设置走T型线规则?

楼主(2010-11-22):
如题?sdrom的地址线要求走T型,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则可以设置?

网友:
这么懒,自己走成T型的吗,你要设置什么?

网友A:
把T点的过孔做成器件,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T点的过孔做成器件,你就知道了

超牛的办法~~

网友B:
T型走线,一般走线之前都要设置一下规则,这样的话要算等长的时候比较好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型走线,一般走线之前都要设置一下规则,这样的话要算等长的时候比较好计算

Hi,请问一下要设置哪些规则?是在Pads里的哦,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麻烦知道的告知一下啦~~谢谢~~

网友:
今天在allego里看到了T型走线的设置,好像pads中没有这个规则设置吧!

网友A:
规则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2011-06-13):
这个不是自动布线时设置的吗

网友(2011-10-13):
jimmy版主能具体说明一下设置成protected的意义和操作吗?很期待。

网友:
在pads就是不好设置 T型结构, 请高手指点一下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则里面设置一下:

大神,这个问题怎么只讲一半啊,我们都等着你的解答呢

网友(2013-09-24):
做的东西太简单了 完全没理会大神的意思

网友(2022-02-09):
到底是规则设置的,还是自己走的啊,哪种比较常用或者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