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 2004( dxf )文件导入PADS里面尺寸变小

楼主(2010-11-22):
AUTO CAD 2004( dxf )文件导入pads里面尺寸变小。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好像在2个软件里都可以设置。 谢谢

网友:
保存文件时AUTO CAD 用2000版本就可以啦

网友:
autocad单位是mm,导入是变mil所以变小了,你应该在autocad中放大39.5倍就可以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放大。不放大的情况在PADS怎么设制

网友:
选中导入.dxf,右键打开属性对话框,在Scale中输入 39.37    就可以了

网友:
要在CAD里面放大39.37倍,导进后再放大就不一定是这个倍数了!!!!!!!!

网友:
我来回答你好了
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Google到的
在AutoCAD中画好board outline,新建一个cad文件,会让你选template,选ISO默认的那个就行
关键就是要看到新建对话框右下角的"打开",在里面选有什么单位打开,然后把画好的board outline给copy进来,设置成封闭的,这样导入就可以作为board outline了

网友:
统一为MM单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