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 软件3D方面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22):
请问,用 altium Design 软件画的板,为什么切换到3D后线路板不能旋转,另外问一下如何能显示带元件的3D图,以前用的集成显卡能显示带元件的3D图,但效果很不好,却不能显示线路板的3D图,加了一块独立显卡后能显示线路板的3D图,却无法旋转,并且不能显示带元件的3D图。

网友:
善用搜索功能,有专门的PDF文档可以学习。
简单说的话,就是某功能键和方向键(鼠标)的组合实现旋转。
要显示3D元件,抽象派的做法是在AD中设定元件的高度等一些简单数值;写实派的做法是靠SoildWorks之类大玩意自己搞

网友:
    快捷键2、3:切换2D和3D界面;
    在3D界面用快捷键“L”,在对话框里的下面有“3D Bodies”的选项,设置显示出3D实体(当然,在做PCB封装时得先加入3D Bodiy后才能显示),其他一些颜色等设置也在这里。
在3D界面按住“shift”,再按住鼠标右键拖动鼠标可以旋转PCB板。
快捷键VB:翻转PCB板
    基本的也就这些了,要是显示不了等就是你电脑问题或软件问题了.....
    搜搜论坛,有不少3D的东东。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试过了,好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