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双向总线缓冲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22):
双向总线缓冲器,dr=1且en=1时,b<=a;dr=0,且en=1时,a<=b。a、b均为双向端口。
用Verilog编写,在quartus下用波形仿真,怎么仿真结果都不对。
问题1:
          这样写正确么?
问题2:
         怎么样使用波形仿真才正确?

请高手解答,谢谢!

程序如下:
module tri_bibuffer(a,b,en,dr);
inout [7:0] a,b;
input en,dr;

reg [7:0] a,b;
wire en,dr;

always @ (dr,en)
begin
  if(dr)
   begin
    if(en)
     b <= a;
    else
     b <= 'bz;
   end
lse
   begin
    if(en)
     a <= b;
    else
     a <= 'bz;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波形如下:

网友:
    你的波形设置是有问题的,你的想法是在dr=1,en=1时数据由a向b,在你的图中,在a向b输出数据的同时,你的b输入端同样也有输入,两个数据同时驱动一个端口,你在图上看到的是全X,也就是未定值。更改方法是,在dr=1时,b输入设为Z,在dr=0时,a设置为Z。另外你的编码也不是太好,加油吧。

网友:
    再上张图

楼主:
    上面的代码是书上的,分析综合后发现电路很大,效果也不好,采用新的方法效果很好,看来可综合的代码很重要。
module tri_bibuffer(a,b,en,dr);

            inout [7:0] a,b;
        input en,dr;

        assign b = (dr & en)        ?        a        :        'bz;
            assign a = ((!dr) & en)        ?        b        :        'bz;

    endmodule

楼主:
    分析综合后的RTL级电路

    功能仿真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是书上的,我采用另一种方法后综合的结果很优化,还想问个问题:这个程序的测试的时候,如果输入a,b均为高阻态时,相应的输出是不定态,这是怎么回事?实际应用情况下输入与输出是否会同时为高阻态?为什么?
    谢谢!

仿真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