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Bottom布局

楼主(2010-11-23):
    在做板时,我的Top层放置IC,电阻电容我放置在Bottom层,Top层的布局还算顺利,现在布局Bottom层时,感觉很别扭,也没有镜像的方法,可以和在Top层布局时相同的效果?

网友:
不知道版主到底是要问什么?如果只是把元件放在bottom层的快捷方式 ctrl+F就是了~~

网友:
你感觉的别扭是否因为bottom的Ref是镜像的不方便?

网友:
你可能还没习惯过来.

多做几个项目就习惯了

楼主:
因为bottom的Ref是镜像的不方便,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用时间长了就上道啦

网友:
    先把所有的Ref都选择镜像一下,这样就可以在背面看到正常的文字了
    这样会导致出资料的时候文字镜像。

    所以在出资料的时候设置一下

网友:
相当于镜像两次,这样就可以在布局的时候看得比较自然,出资料也没有问题

网友:
    8楼是个好方法,不过也存在出错的可能哟...

    比如出CAM不记得勾选了,那做出来的丝印就全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