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层高速板高速信号与一般控制信号分层、端接电阻连接

楼主(2010-11-23):
一个10层2.5G的高速通信板
分层如下:top--gnd1--signal1--signal2--power1--gnd2--signal3--signal4--power2--bottom
我有DATA 、ADD、 GE、 FE 和差分线等关键信号,还有一般控制信号。
1、关键信号画在3、4层,一般信号画在7、8层
2、一般信号画在3、4层,关键信号画在7、8层
我自己的想法是:第一种的话,关键信号的过孔层数少,过孔引起的不良后果也少,但是关键信号走过的地方还有一般控制信号,过孔没地方打;
第二种的话,好画板,一般信号的过孔放置的位置没那么严格,走线容易,3、4层的过孔下面还可以走7、8层的高速信号
我想知道这2种分层,哪种好一点?
还有高速信号的端接电阻一般放置在哪里,靠近驱动端还是发送端呢?

网友:
感觉你两种方案都没啥区别.

端接电阻可按照串联靠近始端,并联靠近末端的原则放置

网友:
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