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与铜皮相连处thermal relief 宽度问题

楼主(2010-11-23):
在shape的参数下有项thermal relief connects 如果选了use fixed thermal width ,这个宽度一般常设为多大?觉得设的较宽,多层板焊接时散热过快不容易焊,还要考虑电流大小,不知大家一般设多大合适?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啊,电源管脚相连铜皮的thermal width 常设多大呢?

网友:
pin 的窄边 一半

网友:
首先根据通流量算宽度,如果电流不大,要看你的叠层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