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推挤问题求解

楼主(2010-11-23):
在router中,已经锁定的线任然能被推挤,怎样设置才能不让已锁定的线被推挤?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锁定了还能推挤?至少我的是不能

楼主:
锁定后是可以推挤的

楼主:
属性工具栏中有选项,可是我现在遇到的是这个选项不选定,也是可以推挤的

网友:
没有啊,我的怎么不可以被推挤的啊,直接选择要锁定的NETS,然后右键---protect,然后就不可以被推挤了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在属性对话框routing选项里:把shove protected traces when  .....
选项打钩,再去推挤被锁定的net旁边的net,这样被锁定的网络就能被推挤了
可是我现在遇到的是这个选项没选中也是可以推挤???

网友:
没有啊,我无论是√还是不打√,只要锁定了就不会被推挤掉了哎!!

网友:
看错了,没打√就不可以被推挤,你的情况我也不晓得了,我研究研究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选中被保护线路所在的网络,打开属性

是否勾选此项决定了被保护的线路能否被推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问题是版主那项并没有打钩,而锁定的线也可以被推挤,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选中所保护的线路的pin pair,打开属性,也将里面的这一项去掉勾选。

网友:
不晓得楼主是不是把pin pairs里的那一项给勾上了呢?

楼主:
呵呵,解决的,谢谢你们!如13楼所说的问题。

网友:
要多尝试

网友:
    路过,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