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 生成artwork文件时,negative GND的问题

楼主(2010-11-23):
film control中,negative GND或negative VDD的subclass中,到底要不要选anti etch呢?为什么选了后,生成的底片GND或 VDD层中看不到用anti etch 画的线呢?

网友:
要选anti etch

网友:
274x的不用

网友:
    16.X的选和不选都看不到,这是BUG.- k, n9 t- X2 O1 T
    只有15.X才能看到。不过也有办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