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I仿真软件使用疑问

楼主(2010-11-23):
进入PCB PI软件界面后,点击analyze->Power Integrity后,可以弹出如图1所示的画面,但会出现如下的警告信息:
WARNINGS:
The following Power Integrity conditions are unsatisfied...
Must have one or more plane groups.

如果忽略这个警告信息,一直的往下做,可以出单节点的仿真波形,但不能出多节点的仿真波形。其提示错误信息如下图2所示。
这个问题好几天了,一直没解决,请问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附:allegro版本为15.5

楼主:
自己先顶下,期待着

网友:
晕,多节点仿真需要摆放VRM和Noise Source的,
建议楼上的去读一下pi的用户手册,

楼主:
多谢楼上的热心解答,呵
您说的那两者我都是加上的,如果不加的话,提示信息不是这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多谢您的热心回复。只是我这个真的加了,如果不加的话,其警告信息如下图所示:
我觉得这过程应该不难,可就是不行。对了,您用的是哪一版本的呢?多谢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