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了,真的晕了!请问大侠们,怎样在allegro16.2添加删除元件啊?

楼主(2010-11-23):
   因产品功能有所变动,需将铺好铜的PCB板重新修改,要删除一些元件和IC 。(原理图修改了,但导入PCB中却没反应,哪些的元件还在那儿)
捣鼓了两天也没整明白,向大侠们请教一下,如何删除那些元件啊?多谢了!

网友:
请教你Import Netlist 的方式为何.

楼主:
我是个菜鸟,刚接触这软件不久。
先改原理图再生成netlist,导入时,选的是手动放置,但没达到目的。不知还需怎样设置才行?

网友:
元件可能被固定了

网友:
执行命令:skill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再来删除器件
如果还不行,执行skill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module "FIXED_PRIVATE"),如果还不能删的话那就是人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