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有极性吗?

楼主(2010-11-23):
今天看到一个0201的电感,规格上有Polarity Marking标志.
难道两脚电感还有极性?

网友:
电感就是线圈做的,当然会有方向了,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主要那个是滤波,方向没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其实电感的方向,只能说是它存储能量和释放能量的时候,有方向这个说法

网友(2011-01-09):
大部分没有极性

网友:
根本没有极性,那个是引脚标志

网友:
只知道电容有极性,电感不是线圈的绕向么,怎么判断两个PIN脚的的极性?

网友:
一个电感没极性,几个电感靠近在一起就要注意极性了。

网友(2011-02-22):
应该有极性吧!要不然为什么会有同名端之说呢?    一个单独用时一般不谈极性,但是当几个并联或串联一起使用时就要考虑极性的问题啦。

网友:
电感是有极性的,看用在什么地方,一般不考虑极性。CRT 显示器中线性电感对产生的磁场有影响

网友(2011-05-11):
    我们的手机上使用的电感上也有极性标识,但是实际贴片的时候又没有严格的按照这个来贴,我也想知道这个极性存在的用意何在?

网友:
    众说纷纭啊

网友:
    电感没有极性的,只是可调电感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