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xilinx公司FPGA,IBIS模型问题

楼主(2010-11-23):
Spartan-IIE 的IBIS模型,出现了很多电平标准有“
signal_name          model_name           R_pin     L_pin     C_pin
1      LVDS_MIX+            LVDS_MIX
2      LVDS_MIX-            LVDS_MIX
3      LVDS_TSF+            LVDS_TSF
4      LVDS_TSF-            LVDS_TSF
5      LVPECL_MIX+          LVPECL_MIX
6      LVPECL_MIX-          LVPECL_MIX
7      LVPECL_TSF+          LVPECL_TSF
8      LVPECL_TSF-          LVPECL_TSF
9      LVCMOS18             LVCMOS18
10     LVCMOS25             LVCMOS25
11     LVTTL2F              LVTTL2F
12     LVTTL4F              LVTTL4F
13     LVTTL6F              LVTTL6F
14     LVTTL8F              LVTTL8F
15     LVTTL12F             LVTTL12F
16     LVTTL16F             LVTTL16F
17     LVTTL24F             LVTTL24F
18     LVTTL2S              LVTTL2S
19     LVTTL4S              LVTTL4S
20     LVTTL6S              LVTTL6S
21     LVTTL8S              LVTTL8S
22     LVTTL12S             LVTTL12S
23     LVTTL16S             LVTTL16S
24     LVTTL24S             LVTTL24S
25     HSTL1                HSTL1
26     HSTL3                HSTL3
27     HSTL4                HSTL4
28     SSTL21               SSTL21
29     SSTL22               SSTL22
30     SSTL31               SSTL31
31     SSTL32               SSTL32
32     CTT                  CTT
33     AGP                  AGP
34     GTL                  GTL
35     GTL-PLUS             GTL-PLUS
36     PCI33M               PCI33M
37     PCI66M               PCI66M  “
请问这些电平标准时什么意思?尤其是后面带数字的电平的数字指的是什么?如”LVTTL2F“和”LVTTL2S“指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2011-02-24):
数字是跟速度有关的,这些区别在XILINX的文档有说明的,你去它网站上下就好了

网友:
后面那个数值是io脚最大驱动电流,2ma 4ma 8ma最大24ma,不同的电流对应不同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