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用的16.3?

楼主(2010-11-23):
ftp里的那个shooters破解,我弄过好几次了都不行,可以说一下怎么破解吗?或者有没有别的破解?

网友:
你自己的问题,shooter的破解很好用

网友:
对. 但要每一步骤都正确.
但裝完一晚,今早開机就找不到LICENSE文件, 是否破解後要停止LMXX..EXE的運行(因早上开机時多了此句,我在防火墙上允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