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ADS导出gerber时如何让各层对齐

楼主(2010-11-24):
将板的原点设置在距离PCB左下方的3000mil处,
各层的gerber设置为offset就可以.

[\hide]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原点设置在板边,一般我们选左下角。各层的gerber设置同样是offset,然后根据板子的大小,通过调整X offset,Y offset的数据,使Gerber位于视图类。一般为了省事,直接敲10000mi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点外是否有东西对这个有很大的影响!

【注意】配置gerber选项时,原点的左下方(第三象限)必须没有任何item(line/text/trace等),
不然即使每层的offset一样,还是对不齐!

【最典型的例子】:
  很多公司都要求的PCB外面加一个统一2DLine框框模板,跟原理图一样,用于标注产品相关信息、输出归档。
1.若你将板框的左下点选择为原点(即原点在模板框内),
2.而在输出每层的gerber时,也选择了模板框,
3.嘿嘿,你会发现即使每层的offset设置一样有些层还是会跟其它层偏离很远!

此时,为了保证所有层严格对齐:
【方法一】:重设原点,保证输出时原点的左下方(第三象限)必须没有任何items
【方法二】:在CAM350中,将偏离的层重新与参照层对齐。

网友B:
请教下,PADS导出gerber时各层对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公司目前还没这方面的要求,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C(2011-02-09):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PADS导出gerber时各层对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公司目前还没这方面的要求,想学习下,谢谢!

这个意义在于公司吃饱饭没事做, 如果说的动听点,就是专业。 曾为了这个对齐,我也摸索出来了。但感觉意义不大,只是在群里面说了一句成功了。老板说,这样让客户感觉我们是专业人示,我顿时想,呵呵,去下家,用这个忽悠下别人也不错

网友:
JIIMMY 啊,想给你评分却说贴超过有效期了、

网友:
    我的板子的原点就设置在0,0,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D(2011-03-21):
    然后根据板子的大小,通过调整X offset,Y offset的数据,使Gerber位于视图类。一般为了省事,直接敲10000mil。请问这个设置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意义在于公司吃饱饭没事做, 如果说的动听点,就是专业。 曾为了这个对齐,我也摸索出来了。但感觉 ...

对齐了,在看gerber的时候还是很方便各层的对比的。

楼主(2011-05-17):
引用 网友D:
    然后根据板子的大小,通过调整X offset,Y offset的数据,使Gerber位于视图类。一般为了省事,直接敲10000m ...

    在CAM设置这里,选中其中一层的光绘,option界面这里:

网友(2011-11-29):
引用 楼主:
在CAM设置这里,选中其中一层的光绘,option界面这里:

这个法子不错,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根据板子的大小,通过调整X offset,Y offset的数据,使Gerber位于视图类。一般为了省事,直接敲10000m ...

网友:
    每层都要设置真的好痛苦,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直接输出就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PADS导出gerber时各层对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公司目前还没这方面的要求,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E:
    看了半天,不得其意,我一般用Ctrl+L很快就全部重合了。

网友:
    有图,参考下!

网友:
    这个早就会了,不过听了各位大神的意见我又多了几种方法

网友:
    我一般直接全部层都是做居中对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半天,不得其意,我一般用Ctrl+L很快就全部重合了。

    是出出来以后在 CAM里操作还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出出来以后在 CAM里操作还是?

导入CAM后,在CAM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导入CAM后,在CAM里操作!

Ctrl+L只是满屏显示,并没有对齐啊

网友:
那应该是我的CAM跟你的不是一个版本的  你找一下你的版本对齐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导入CAM后,在CAM里操作!

    我用的是7.0版的  不知道行不行  等会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PADS导出gerber时各层对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公司目前还没这方面的要求,想学习下,谢谢!

    对呀,我也想知道, 我想因该只是美观问题!对电气连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G(2013-04-03):
    大师 我的其他层可以对齐,只有NC drill这一层不能与它们对齐,请赐教!

网友(2013-08-07):
    哇哦。刚才一直层对不齐,百度又将我带到了坛子里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师 我的其他层可以对齐,只有NC drill这一层不能与它们对齐,请赐教!

    有同样的问题,不会再cam350计算坐标,然后再回到pads cam里面在根据坐标调整吧,呵呵

网友:
    nc drill 大小和其他各层都不一样的,呵呵

网友:
    我一般选择在center,这貌似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在PCB里所有层两个标志,这两个标志放在PCB的对角,要把PCB全都包括在里面,导出来的Gerber除了NC Drill层,别的层都对齐了

网友:
    这个简单。在PADS设置原点 或者在CAM对齐。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意义在于公司吃饱饭没事做, 如果说的动听点,就是专业。 曾为了这个对齐,我也摸索出来了。但感觉 ...

    毒女好直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