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安装孔、定位孔、mark点的关系

楼主(2010-11-24):
allegro里安装孔 和定位孔有什么区别?分别是做什么用的?
7 ~/ v$ e1 }7 b7 l. n这个定位孔是不是mark点?SMT贴片时候用到的,但是这种定位的怎么用孔?mark点都是用实心的焊盘的哦

网友:
MARK点是用来贴片时候机器识别的,定位孔是上贴片机的时候方便把PCB固定的孔,一般是非金属化孔,安装孔应该就是螺丝孔,一般是金属化孔

网友:
定位孔应该不是MARK点,SMT一般使用类似于圆形PAD的标记,外面soldermask做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