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绝对新手几个关于altium designer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请问各位大侠,
1。altium designer winter09中的贴片电阻封装2012[0805]与6-0805封装有什么区别吗?小弟把二者封装拷贝在一起发现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命两个不同的名字呢?
2。altium designer winter09默认库中 是不是没有0805封装??请问0805与2012[0805]是一样的吗?
3.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封装中2012[0805]是只能用作贴片电阻的封装吗?如果用它来作为贴片电容或者贴片电感的封装可不可以?
刚开始学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还请高手不要笑话,欢迎各位指点,多谢!

网友:
我也是 winter09的你学的太快了吧
互勉下,加油!

网友:
那里边带的无所谓了,只要尺寸得当,管他命名?你自己建库最靠得住!
还有0805和2010只是两个不同的国际标准,可以搜一下icp7351了解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呵呵,谢谢您了。

网友:
1。altium designer winter09中的贴片电阻封装2012[0805]与6-0805封装有什么区别吗?小弟把二者封装拷贝在一起发现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命两个不同的名字呢?(命名单位不一样)
  2。altium designer winter09默认库中 是不是没有0805封装??请问0805与2012[0805]是一样的吗?
(默认库中应该有的,是一样的) 3.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封装中2012[0805]是只能用作贴片电阻的封装吗?如果用它来作为贴片电容或者贴片电感的封装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刚开始学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还请高手不要笑话,欢迎各位指点,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从网上查资料说0805代表的尺寸是80Mil×50mil,请问这个尺寸是焊盘尺寸还是元器件尺寸,如果是元器件尺寸的话,焊盘的长度不应该是>50mil的吗?

网友:
元件尺寸,两个焊盘的中心尺寸应大于或等于80MIL
宽大于或等于50MIL,参考下焊盘50MIL*50MIL  中心距95MIL
其实不用非学刻意按规就班,灵活点,
能贴能焊,能让厂家做得出,让别人,生产工看得明白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谢谢

网友:
好像是焊盘的尺寸吧,0805与2012[0805]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