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后检查和出Geber_MZ

楼主(2010-11-24):
    布线后敷铜:
    1.

    1 shape->Rectangular->分配网络 .
    shape->->Delete Island.
    也可以不分配网络,敷铜后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点击高亮,右键Assign net-> Option中选择网络。
    2.
    Shape 可合并shape->Merge Shape
    可编辑边界
    shape->Edit Boundary->
    点击高亮,点取边界。
    可挖空shape->Manual Void->选形状
    3.

    分割电源 先永久高亮不同网络(不同颜色),Add->Line, Option中选择Anti ETCH (POWER),线宽根据压差设,一般20MIL
    拉出边界
    Edit->Split Plane , Create 分配电源网络。
    布线铺铜后检查
    1.

    可重新编号,Logic->Auto Rename Refdes->Rename ->MORE
    原理图中Back annotate
    2.

    Setup->drawing option->STATUS里看有没有未布网络(可以在Tools->Report->unconnected PINs定位未连接飞线)Update DRCsmooth),或
    Quick Report
    Tools->update DRC
    ,
Tools->Report->unconnected PINs
    Tools->Report->Design Rules Check Tool->Report->Shape Dynamic state(all Smooth)
    3.
    Tools->Database Check
    (DBdoctor)
    都打勾,No DRC 没有错误
    出光绘准备
    u

    出丝印
    1 编辑颜色显示,STACK-UP Etch(线), Pin ViaComponents 中关所有Ref DesManufacturing AutoSilk_Top , AutoSilk_bottom
Manufacturing->Silk Screen

,Layer 和 Element 选(BOTH)
    class and subclass选择Package Geometry , Reference designator 其它可不选。
    3 修改字体大小,Edit->Change, Find里只选Text, Option里选ManufacturingNew subclass不选,框选所有Done
    4 调整丝印位置,只选一层显示,Edit->Move
    5 手工加入丝印信息,比如网址,LOGO,文字说明等,Add->Text, Manufacturing中选AutoSilk_Top(或BOTTOM)。

    出钻孔

    Manufacture->NC->NC Parameter 路径,ASCII,精度,单位》生成NC_Param.txt

    Manufacture->NC->NC Drill 路径、名字,-> drill

    只处理圆形钻孔,如果椭圆和长方形,则Manufacture->NC->NC Route
    出钻孔表和图,Color->ALL Invisible 只开Geometryoutline,
    Manufacture->NC->drill legend 单位,方框放置。
    u

    出光绘

    Manufacture->Artwork, film controlundefined line width设置,check database打勾,布线层选positive,电源和地用negative, vector based pad打勾。
    General parameters GERBER RS274x
    丝印层光绘Color->ALL Invisible 只开Geometry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打勾;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打勾; Manufacturing –>Autosilk_top.
    添加Film, Manufacture->Artwork, Available film 右键点击Add,取名(SikScreen_top
    同理编辑显示层silkscreen_bottom, addfilm.
    TOPBOTTOMPOWERGND等)为电气走线层,已自动添加。
    还需要solderMask_top
    solderMask_bottom
    (
    阻焊层,开Color visibility-> Stack-Up(class)solderMask_xxx,含PinVia; Geometry类中Board Geometry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xxx)
    PasteMask_top PasteMask_bottom (加锡膏层), 同上,分别选对应层操作。
    outline
    Color->ALL Invisible
    Geometry->Board Geometryoutline只打开outline.
    NC drill编辑颜色和显示:Color->ALL Invisible ,打开ManufacturingNClegend-1-x.
    也可以编辑颜色和显示:Color->ALL Invisible 只开Geometry->Board Geometryoutline只打开边框,把上述层全部添加,在编辑一个层的颜色和显示后在Manufacture->Artwork, Available film中右键点击对应层Match Display,自动匹配。大部分的层在Stack-Up(class)Geometry(class)中对应要修改。Available film中层可修改,先选需要修改的层,删除用右键CUT,显示与颜色更改后可Match Display添加。

    Select all -----creat artwork
    提供给板厂的文件:
    后缀 .art ,
.drl
    Nc_param.txt,

楼主:
    只是自己的一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