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lood时thermal的设置

楼主(2010-11-24):
好,一个小板,只想把下图中黄色的孔做成花的焊盘.可是我设置drilled thermal中pad shape(Round)为Diagonal后,我板边的地孔也变成花的了(如图1),请问我如何单独设置黄色的空为花焊盘啊?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建立多个flood框,并设立不同的优先级,即可。

演示如下:
(1)均为花焊盘

(2)对要修改的目标焊盘/过孔,新建一个灌铜框,并更改优先级

(3)再重新flood,呵呵,想要的效果出来了

二、系统属性---thermal里设置花孔形式,然后画一个flood框并在drafting---option---设置里面的flood over vias选中也可以

网友:
    赞一个,又学了一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我明天去公司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
    可参照此文档进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jimmy,多谢fishplg2000,按你们的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