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 里生成DRILL CHART时为什么VIA没有tolerance?

楼主(2010-11-24):
RT:163 里生成DRILL CHART时为什么VIA没有tolerance? 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default-mm.dlt or default-mil.dlt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楼上的可以解释清楚点吗

网友:
    晕,,如果焊盘都没有tolerance的话,drill表里就没有!!

网友:
    在建via时,tolerance没有添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RT:163 里生成DRILL CHART时为什么VIA没有tolerance? 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是否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