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BGA盲埋孔和HDI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最近老板赶鸭子上架,让我一个完全没做过BGA layout的人去做S3C2443的板子(我一直都只画原理图和做不超过4层板的layout),0.5mm的pitch啊,虽然感觉老板疯了,但我能说什么呢?
也许也是个不错的锻炼机会,这次如果搞定了,跳槽也就多了点资本了,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1、我知道0.5mm的pitch(0.35mm的球径)要直接在表层走线空间肯定是不走的,根本无法保证间距,但是使用盲埋孔的目的是什么呢?

也许一部分pin从顶层打盲孔到第二层,不会在第三层产生钻孔,给第三层留下了布线空间;
但另一部分pin从顶层打到第三层的孔,还是会压挤第二层的走线空间啊。

也就是说,在顶层无法走线的情况下,有多少个引出pin就会在第二层产生多少个钻孔,对这层来说,盲孔并没有解决工艺困难啊,对着层来说,via和盲孔好像没区别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指教。

2、说道盲埋孔就总会提到HDI工艺,HDI工艺的大概定义我也知道,但是,国内板厂是否都能做HDI工艺呢?HDI工艺一般的技术指标是多少,是不是0.65mm pitch的就不需要HDI了?
HDI的微孔都是雷射孔吧,我看到有资料说雷射孔只能在两层之间打。我准备的层叠结构是TOP-GND-SIG1-SIG2-VCC-BOTTOM,那这样我这个层叠结构是不是要改掉才行,从TOP或者BOTTOM往下打一层都只能打到Plane层上啊。
就算我把层叠该层TOP-SIG1-GND-SIG2-VCC-BOTTOM或者其他让内层信号层紧邻表层的结构,那这样我的BGA不是也必须全部扇出到SIG1层上(因为雷射孔打不到第三层)?那不是一样走线空间不足?
而且这种约束好像和我第一个问题的条件假设都冲突了,那么HDI里面的雷射孔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谢谢!

楼主:
我感觉,问题的关键其实是镭射孔,而不是盲埋孔,盲埋孔只是雷射孔的必然结果。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HDI打雷射孔的层好好像对材质有特殊要求,能否推荐一个6层的HDI板层叠结构?

网友A:
    1+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1

    能详细点吗?

网友:
    L1--l2 打盲孔,l2---L5打埋孔,L5---L6打盲孔,

网友A:
    1.盲孔比普通的via 孔要小。走盲埋孔的话一般就是节约走线空间,你如果用1+4+1的话,就直接从pad上打孔走到第二层,然后线拉出来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盲孔比普通的via 孔要小。走盲埋孔的话一般就是节约走线空间,你如果用1+4+1的话,就直接从pad上打孔走到 ...

    这个我参考了一下别人的板子,大概也都是这样打孔的,不过有个问题,就是层叠结构,
    这样的结果是TOP两层信号,BOTTOM两层信号,中间夹了一个GND和一个紧邻的VCC,一般不都是推荐信号夹在GND和VCC之间的吗?这好像各层信号的隔离和电源回路不太好啊。

网友:
    这种事比较常见的叠构,成本上比较便宜,至于你讲的各层信号的隔离和电源回路不好的问题,可以自己在调下。、重要的信号优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