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原理图编译及PCB倒入过程中遇到的困惑

楼主(2010-11-25):
请问各位大侠:
1。如果是原理图进行编辑的时候有WARNING提示说是Wire items to hiden net VCC和Wire items to  hiden net GND这两个需要修改吗?还有几个warning说是电阻引脚没有Driving source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2。原理图编译之后进行导入工作的时候 Valaid 是能通过的,执行也是通过的(都是绿色的√),可是执行之后在PCB编辑环境下打开Message面板发现有好多Extra component 和Extra net的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错误吗?用修改什么地方吗

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什么软件??AD吗?
可能是不同库有相同名的封装或是找不到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altium designer啊,封装在原理图的时候都已经做好了,并且在导入的时候验证也是能通过的吖,就是执行之后在Message中出现的这些提示,不是warning也不是error,求解释。。

网友:
原理图元件有隐藏的VCC和GND脚吗?
方便上传你的文件上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您说的对,经查发现SN74HC14D有隐藏的GND和VCC引脚,谢谢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