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等长线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请问各位大哥,我这里设置一对差分对规则DIFF_PAIR,要求等长误差不超过2mil,我在CM里面的Electrical-routing-differential pair设置Phase Toleranc值为2mil,并把此规则分配到我需要定义的一对差分线上RXDIN+/-  ,但是当我走完这对差分线后,element这2根线,发现他们的长度相差可不止2mil啊,allegro也没有报错。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我哪个地方还没有设置好,或者说有其他地方的设置优先级大于这里,让allegro先执行那里的规则了?
详见贴图:

楼主:
没人帮小弟解答下吗?

网友:
    直接按F12, 选 diffs_Phase_tol就是有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弟,F12不是缩小图纸的快捷键吗?
    还是你改成了其他快捷键了?

网友:
    将“Gather Control”选项设成“Include”选项。这样DRC会将Gather Point之前的线段也计算在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这位大哥 Gather Control 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
    你的CHECK有打开吗?

网友C:
    同问,我这也是,有时候差100+也还是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这也是,有时候差100+也还是不报错

    就是啊,有高手给我们解释下吗?

网友B:
    请确保差分对的DRC检查已经开启,具体方法为:
    选择Setup>Constraints>Modes,弹出如下对话框,按下图方法打开差分对的DRC检查功能和实时DRC检查功能。

网友:
    "直接按F12, 选 diffs_Phase_tol就是有效的。"

我说的F12, 是在主菜单Edit\Properties ,DRC默认都是打开的。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确保差分对的DRC检查已经开启,具体方法为:
选择Setup>Constraints>Modes,弹出如下对话框,按下图方法打 ...

    恩 发现确实没有打开!~~~

    谢谢前面几位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