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SP2/9.1/9.2等都和有道词典有些冲突

楼主(2010-11-25):
在logic中不能用鼠标直接拖动元件,必须按Ctrl+E或者用右键菜单才能移动
各位兄弟姐妹有遇到吗?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我的怎么不冲突?
我用的9.0,应该是你的有道词典的快捷键设置的和PADS重叠了,才会这样的。。。

楼主:
试试看,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