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0-11-25):
Spawning... "D:\cadence SPB\SPB_16.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my-project\26s_hardware\26_bms.dsn" -n "e:\my-project\26s_hardware\allegro" -c "D:\Cadence SPB\SPB_16.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81] Illegal character "Dot(.)" found in "PCB Footprint" property for component instance R143: SCHEMATIC1, 2 (7.00, 9.40) .
#2 Error   [ALG0081] Illegal character "Dot(.)" found in "PCB Footprint" property for component instance R144: SCHEMATIC1, 2 (7.00, 9.80) .
#3 Error   [ALG0081] Illegal character "Dot(.)" found in "PCB Footprint" property for component instance R145: SCHEMATIC1, 2 (7.00, 10.30) .
#4 Error   [ALG0081] Illegal character "Dot(.)" found in "PCB Footprint" property for component instance R139: SCHEMATIC1, 2 (7.00, 8.10) .
#5 Error   [ALG0081] Illegal character "Dot(.)" found in "PCB Footprint" property for component instance J12: SCHEMATIC1, 2 (7.80, 1.90) .
#6 Error   [ALG0081] Illegal character "Dot(.)" found in "PCB Footprint" property for component instance J17: SCHEMATIC1, 1 (5.70, 14.40) .
#7 Error   [ALG0081] Illegal character "Dot(.)" found in "PCB Footprint" property for component instance J18: SCHEMATIC1, 1 (7.40, 14.40) .
#8 Error   [ALG0081] Illegal characte

网友:
    非法字符,,去年就OK,

    这么简单的错误

    唉,,难道一个英文也不会!!

网友:
    allegro 不认 . /  空格等非法字符的

网友:
    元件引脚的问题

网友:
    封装不能带“.”这样的符号,
同二楼所说,用allegro的人,难道真的会连这一点英文都看不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