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不删除原有的元件及走线

楼主(2010-11-25):
我想在图中间的地方放置元件的 但是ECO后周围的走线全没了
特意请教有没有办法(没办法的话只能先布线再把周围的线搬过来)

还有 我是用直径0.2 的小焊盘画再导线,麻烦的不得了。有没有直接画导线的呢

楼主:
论坛 好冷清噢  过来的也顶顶吧

网友:
你的导线用焊盘实现,在PADS中,焊盘只能以器件形式存在.
所以你在做焊盘器件时,ECO信息这一项要取消掉.

网友A:
直接画导线的快捷命令是F2.
你也可以用copper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又学到了一招~~
学无止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画导线的快捷命令是F2.
你也可以用copper来实现.

十分感谢 原来copper 可以当导线用的!!  习惯了prote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