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画DDR2等长线问题

楼主(2010-11-25):
  router可以监视net的长度画线比较方便,能不能监视pin pair之间线的长度,因为ddr2的等长线用的是两个net线长的和,算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在ROUTER里将你要等长的PIN PAIR设成等长GROUPS,就可以控制长度

网友:
是很麻烦。。 等长 差分都是比较烦人的 。。!  在Net objects 有很多可以设置,不过比较少用,感觉也很烦人

网友(2011-03-10):
有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教程呀

网友:
两片以上DDR有分叉线,怎么设等长?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一个网 络有多个分支如何设置等长

网友:
    把多余的线删了只留下你需要的那部分然后看net长度

网友:
    我们一个等长网络线,存在几个网络分支,删了就可以吗?
可我在资料上得知,其他的网络分支还得用EXCEL计算.然后再在ROUTING走线.小弟不明白分支网络的设定

网友:
    是MID的板子吧

网友:
    對呀,是MID的板子,

网友:
    如何走多个SDRAM并联的等长线呀

网友(2011-05-31):
    用pin pair有个问题,就是当三个点连在一起时,如A ,B ,C 是同一网络,在pin pair里有时只会显示A-B,A-C,而没有B-C,当你需要看B-C之间的长度时,就麻烦了,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2-06-19):
    pin pair里有时只会显示A-B,A-C,而没有B-C----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一直不用这个匹配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