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ence的这个拓扑的噪声容限和过冲值为什么仿不出来

楼主(2010-11-25):
如题,只能得出延迟的值,其他的均为“NA”。请问是设置问题吗?想要噪声容限和过冲的仿真结果,谢谢

网友:
貌似前仿真这个传输线是看成集中传输线的吧,我想是这个原因!

楼主(2010-12-30):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这段传输线,改成分布式模型,也就是将其中的耦合电容电感,表示出来,再去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