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相同的模块在同一个PCB板上,能只画一次,再复制成三份么?

楼主(2010-11-25):
三个相同的模块在同一个PCB板上,能只画一次,再复制成三份么?而且保证芯片序号跟原理图中的对应么?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A:

Expedition的CMC(Circuit Move & Copy)挺好用的。如果是相同的模块,做好一个模块A后,将这个做好的模块A放到router outline内,再将和他一样的模块B的器件都删掉。然后做拷贝,一般拷贝的都比较理想。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导!

网友(2020-01-21):
可以采用拷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