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按网络显示吗

楼主(2010-11-26):
在visibility中可以打开、关闭某些层的显示。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只打开某个或者某些网络的显示,关闭其它的网络,而要显示的网络可能穿过几个层,请问可以做到吗?
谢谢!

网友:
    用hilight net不就OK了

    不用这纠结……

网友:
    高亮该网络,然后display->color priority,把其他颜色都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线实在太密了,仅仅highlight后,缩小点还是看不清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Layer Priority和Color Visibility,没有color priority选项啊。
在Visibility中关闭某层的话,即使高亮显示的也很被关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15.5的,display->color priority,即颜色属性对话框,里面可以打开或关闭某种颜色,而不是关掉某些层。如,你把一网络高亮成“白色”,然后把除白色以为的颜色都关掉,就能只显示该网络了,其他一片黑.....

楼主:
    16.3中可以给每个net分配颜色,但找不到关闭某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