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LLEGRO如何导出EMN,EMP文件

楼主(2010-11-26):
如题,我有搜索了方法步骤,但是,导出来的EMN器件都是没有高度的,只能看到边框,这是咋回事哦
元件封装库是我自己弄的,高度都有设置,只有一小部分没有。

高手帮忙近来解答下哦,不胜感激

楼主:
我用PROE打开后,发现警告信息,如下

警告:
---------
警告:零件单位换算到THOU (一英寸的0.0010 )。

映射信息:
--------------------
警告:插件<DCAP>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CRY-SMD-4_3_2X2_5>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DFN-6-0_5MM>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SOP8>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LED0603>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C0603>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R0603>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QFN24>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1206-A>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SOT_23>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R0402>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C0805>超过一个另用名。
警告:插件<CON2_1_2MM>超过一个另用名。

替换元件:
--------------------
警告:元件名(ECAD名<CRY-SMD-4_3_2X2_5>,另一名<Y_12MHZ-FA-238V_CRY-SMD-4_3_2X2>)用<CRY-SMD-4_3_2X2_5_1>代替
警告:元件名(ECAD名<DFN-6-0_5MM>,另一名<ESD_RCLAM0845P_DFN-6-0_5MM>)用<DFN-6-0_5MM_1>代替
警告:元件名(ECAD名<CON2_1_2MM>,另一名<CON2_3.0MM_CON2_1_2MM>)用<CON2_1_2MM_1>代替
警告:元件名(ECAD名<CON2_1_2MM>,另一名<CON2_1.0MM_CON2_1_2MM>)用<CON2_1_2MM_2>代替

网友(2012-09-18):
请问,allegro怎么导出emn emp文件?

网友:
    你说下具体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