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生成网络表所自动带出的错误日记是什么意思,有影响吗

楼主(2010-11-26):
各位朋友,请帮我看看附件是什么意思,谢谢!这是导网络表所产生的错误日记,小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操作的步骤不对.

你是在已有器件的PCB上再直接导入网表的.

楼主:
刚开始导的时候也是出现对话框,后面倒过去后在原理图中又增加了一个元器件,有重新导了一次,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谢谢

网友:
新建一个PCB,再进行导入.

楼主:
呵呵。谢谢啊!可惜了我那些布局啊,谢谢

网友:
如图,除了第一次可以用send netlist导net进PCB,后续变动必须使用ECO to PCB,
如果PCB Decal有改动的话,必须勾选如下图所示。

楼主:
谢谢!楼上给的好清楚,TKS

楼主:
不过还是想问下,像在原理图中增加一个元件的话,之前有到过netlist,,是不是同样使用ECO to PC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