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1-26):
帮忙看下这个上电复位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
少了开关呢吧

网友:
那个5v是要控制的吧

网友:
低于4V的时候三极管关断,reset输出低电平,高于4V之后才会输出高电平5V。

网友:
楼上几位,你们是不是都不是做硬件的呀?
楼主那电路,所谓的上电复位,是指在上电的一瞬间,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导致RESET仍然为0V
同时,三极管导通给电容充电,直到电容充满电,RESET变成高电平
一般RESET都是其他芯片的复位脚
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该芯片在误操作时的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