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拼板过程中选择特殊粘贴,钩选中间2项后总是有预拉线,如何消除预拉线?

楼主(2010-11-26):
请教altium拼板过程中选择特殊粘贴,钩选中间2项后输出的PCB总是有预拉线,如何消除预拉线?

网友:
    做拼板,把飞线隐藏掉就可以了,不隐藏也没关系,照样出图。也可以在粘贴时不选“keep net name”虽然粘贴后没网络属性,也有DRC错误,但也没影响。

楼主:
    请教如何将飞线隐藏?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
    快捷键“L”,显示“Board Layers and Colors”配置对话框,在其中退选“Connections and From Tos”,再按“确认”,飞线就隐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这方法也可以。还有是view->connectons,这里可以显示/隐藏部分或全部网络;按快捷键N也可以。

楼主:
    拼板时两张图之间的距离多少合适,板间的V型槽如何表示?

网友:
    可以板边和板边靠在一起(如果有接口的丝印突出板边的,拼板时自己看着处理了....)
    V型槽的表示根据公司要求来,或只要能让PCB板厂明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