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_formbegin、f_formend、f_checklist未定义

楼主(2010-11-26):
我下了几个skill,里面都用到了,f_formbegin、f_formend、f_checklist函数,结果跑的时候老是提示这几个函数未定义。对了,网上搜到几个这个函数的定义,f_formbegin、f_formend好像可以了,但是f_checklist还是不行,我也看不懂,请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defun f_FormBegin (p w h @optional (form_title "form by Richard") (form_opt "")) ;form_opt(FIXED_FONT TOOLWINDOW AUTOGREYTEXT UNIXHGT)
      sprintf(dest,"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FORM %s\nFIXED\nPORT %d %d\nHEADER \"%s\"\nTILE\n\n",form_opt,w,h,form_title)
      if(p fprintf(p,"%s",dest))
      dest

defun f_FormEnd (p @optional flexmode)
     if(flexmode sprintf(dest,"FLEXMODE %s\nENDTILE\nENDFORM\n",flexmode)
                 sprintf(dest,"ENDTILE\nENDFORM\n")
       )
     if(p fprintf(p,"%s",dest))
     dest
defun( f_CheckList (p field x y name @optional (0 i))
    if(0==i sprintf(dest,"FIELD %s\nFLOC %d %d\nCHECKLIST \"%s\" \nENDFIELD\n\n",field,x,y,name)sprintf(dest,"FIELD %s\nFLOC %d %d\nCHECKLIST \"%s\" \"%s\"\nENDFIELD\n\n",field,x,y,name,group))
fprintf(p,"%s",dest))
dest

网友:
defun(f_CheckList (handle field x y label \@optional (group nil))
        when(handle
            if( group then
                        fprintf(handle "FIELD %s\nFLOC %d %d\nCHECKLIST \"%s\" \"%s\"\nENDFIELD\n\n" field x y label group)
                else
                        fprintf(handle "FIELD %s\nFLOC %d %d\nCHECKLIST \"%s\" \nENDFIELD\n\n" field x y label)
            )
        )
)

楼主:
defun( f_FormBegin (p w h @optional (form_title "form by Richard") (form_opt "")) ;form_opt(FIXED_FONT TOOLWINDOW AUTOGREYTEXT UNIXHGT)
      sprintf(dest,"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FORM %s\nFIXED\nPORT %d %d\nHEADER \"%s\"\nTILE\n\n",form_opt,w,h,form_title)
      if(p fprintf(p,"%s",dest))
      dest)
defun( f_FormEnd (p @optional flexmode)
     if(flexmode sprintf(dest,"FLEXMODE %s\nENDTILE\nENDFORM\n",flexmode)
                 sprintf(dest,"ENDTILE\nENDFORM\n")
       )
     if(p fprintf(p,"%s",dest))
     dest)
defun( f_CheckList (handle field x y label \@optional (group nil))
        when(handle
            if( group then
                        fprintf(handle "FIELD %s\nFLOC %d %d\nCHECKLIST \"%s\" \"%s\"\nENDFIELD\n\n" field x y label group)
                else
                        fprintf(handle "FIELD %s\nFLOC %d %d\nCHECKLIST \"%s\" \nENDFIELD\n\n" field x y label)
            )
        )
)

;some pre-define color,legal numbers are 1 to 24
c_white =1 c_qing   =6     c_ltgreen=12 c_dkzi =17
c_ltblue=2 c_red    =7    c_golden =13 c_gray =19
c_pink  =3 c_yellow =8     c_ltpink =14 c_jiang=22
c_cyan  =4 c_dkblue =9     c_mud    =15 c_black=23
c_zi    =5 c_dkgray =11    c_blue   =16
c_red1  =22
c_yellow  =8
c_3 =5
c_4 =20
c_6 =6
c_5 =15
c_7 =5
c_8 =3
c_9 =12
c_10 =3
c_11 =1
c_12 =12
c_13 =13
c_14 =14
c_15 =15
c_16 =16

qvcs='(
; you may add many layers as you want
;  q_name            q_layers

("CB_Col_setup"  ("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IN/BOTTOM" "PIN/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PIN/BOTTOM" "ETCH/BOTTOM" "ETCH/TOP" "ETCH/ART03" "ETCH/ART04" "ETCH/ART05" "ETCH/ART06" "ETCH/ART07" "ETCH/ART08" "ETCH/ART09" "ETCH/ART10" "ETCH/ART11" "ETCH/ART12" "ETCH/ART13" "ETCH/ART14" "ETCH/ART15" "ETCH/ART16" "VIA CLASS/BOTTOM" "VIA CLASS/TOP" "VIA CLASS/ART03" "VIA CLASS/ART04" "VIA CLASS/ART05" "VIA CLASS/ART06" "VIA CLASS/ART07" "VIA CLASS/ART08" "VIA CLASS/ART09" "VIA CLASS/ART10" "VIA CLASS/ART11"  "VIA CLASS/ART12" "VIA CLASS/ART13" "VIA CLASS/ART14" "VIA CLASS/ART15" "VIA CLASS/ART16" "drc error class/BOTTOM" "drc error class/TOP" "drc error class/ART03" "drc error class/ART04" "drc error class/ART05" "drc error class/ART06" "drc error class/ART07" "drc error class/ART08" "drc error class/ART09" "drc error class/ART10" "drc error class/ART11" "drc error class/ART12" "drc error class/ART13" "drc error class/ART14" "drc error class/ART15" "drc error class/ART16" ))

)

/*---------------------------------
ChangeColor()
---------------------------------*/
defun( ChangeColor (whichone)
    axlVisibleDesign(nil)

    foreach(one qvcs
        if(whichone==car(one) then
            foreach(lName cadr(one)
                l_sep=parseString(lName "/")
                sprintf(strOrg,"paramLayerGroup:%s/paramLayer:%s",car(l_sep),cadr(l_sep))
                p=axlGetParam(strOrg)
                if(p then
                    p->visible=t
                    c1=1
                    cond(
                    (rexMatchp("AUTOSILK" lName)                   c1=c_gray   )
                    (rexMatchp("PIN/TOP" lName)                    c1=c_red1 )
                    (rexMatchp("ETCH/TOP" lName)                   c1=c_red1 )
                    (rexMatchp("PIN/BOTTOM" lName)                 c1=c_blue)
                    (rexMatchp("ETCH/BOTTOM" lName)                c1=c_blue)
                    (rexMatchp("ETCH/ART03" lName)                 c1=c_3)
                    (rexMatchp("ETCH/ART04" lName)                 c1=c_4)
                    (rexMatchp("ETCH/ART05" lName)                 c1=c_5)
                    (rexMatchp("ETCH/ART06" lName)                 c1=c_6)
                    (rexMatchp("ETCH/ART07" lName)                 c1=c_7)
                    (rexMatchp("ETCH/ART08" lName)                 c1=c_8)
                    (rexMatchp("ETCH/ART09" lName)                 c1=c_9)
                    (rexMatchp("ETCH/ART10" lName)                 c1=c_10)
                    (rexMatchp("ETCH/ART11" lName)                 c1=c_11)
                    (rexMatchp("ETCH/ART12" lName)                 c1=c_12)
                    (rexMatchp("ETCH/ART13" lName)                 c1=c_13)
                    (rexMatchp("ETCH/ART14" lName)                 c1=c_14)
                    (rexMatchp("ETCH/ART15" lName)                 c1=c_15)
                    (rexMatchp("ETCH/ART16" lName)                 c1=c_16)
                    (rexMatchp("VIA CLASS/TOP"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BOTTOM"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03"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04"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05"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06"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07"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08"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09"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10"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11"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12"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13"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14"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15"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VIA CLASS/ART16" lName)            c1=c_dkblue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TOP"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BOTTOM"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03"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04"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05"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06"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07"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08"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09"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10"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11"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12"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13"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14"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15"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drc error class/ART16"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lName)             c1=c_white)
                    (rexMatchp("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lName)          c1=c_mud)
                    (rexMatchp("PACKAGE GEOMETRY/DISPLAY_Bottom" lName)             c1=c_cyan )
                    (rexMatchp("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lName)                c1=c_cyan )
                    (rexMatchp("PIN/PASTEMASK_BOTTOM" lName)             c1=c_pink )
                    (rexMatchp("PIN/PASTEMASK_TOP" lName)                c1=c_pink )
                    (rexMatchp("BOARD GEOMETRY/DIMENSION" lName)         c1=c_yellow  )
                    (rexMatchp("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lName)    c1=c_cyan )
                    (rexMatchp("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lName)  c1=c_pink )
                    (rexMatchp("PIN/SOLDERMASK_BOTTOM" lName)          c1=c_pink)
                    (rexMatchp("VIA CLASS/SOLDERMASK_BOTTOM" lName)    c1=c_pink )
                    (rexMatchp("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 lName)    c1=c_cyan )
                    (rexMatchp("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 lName)  c1=c_pink )
                    (rexMatchp("PIN/SOLDERMASK_TOP" lName)          c1=c_pink)
                    (rexMatchp("VIA CLASS/SOLDERMASK_TOP" lName)    c1=c_pink )
                    (rexMatchp("VALUE" lName)                      c1=c_pink)
                    (rexMatchp("REF DES" lName)                    c1=c_white)
                    (rexMatchp("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 lName) c1=c_gray)
                    (rexMatchp("BOARD GEOMETRY/ASSEMBLY_" lName)   c1=c_gray)
                    (rexMatchp("COMPONENT VALUE/ASSEMBLY_" lName)  c1=c_gray)
                    (rexMatchp("OUTLINE" lName)                    c1=c_white)
                    )
                    p->color=c1
                    axlSetParam(p)
                )
            )
        )
    )
    axlUIWRedraw(nil)
)
;c_cyan绿色
/*
---------------------------------
CreateQViewForm()
---------------------------------
*/
defun( CreateQViewForm ()
    fn=axlTempFile()
    p=outfile(fn "w")
    f_FormBegin(p 16 16 "PCB_Col_setup." "TOOLWINDOW")
    i=0
    foreach(onec qvcs f_Checklist(p car(onec) 0 i car(onec) "cg") i=i+2)
    f_FormEnd(p)
    close(p)
    fn
)

defun( QView ()
    QVFormFile=CreateQViewForm()
    fw=axlFormCreate((gensym) QVFormFile '("NE" "msglines" 0) 'QViewAction t nil)
    axlUIWPerm(fw t)
    axlFormDisplay(fw)
    axlTempFileRemove(QVFormFile)
)

defun( QViewAction (fw)
    if(fw->curField then
        foreach(onec qvcs if(fw->curField==car(onec) ChangeColor(fw->curField)))
    )
)

axlCmdRegister( "QView" `QView)

楼主:
上面是程序,设层颜色的,运行QView,
提示:
Command > qview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f_Checklist
不明白啊

网友:
你的问题在以下的定义

qvcs='(
; you may add many layers as you want
;  q_name            q_layers

("CB_Col_setup"  ("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IN/BOTTOM" "IN/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IN/BOTTOM" "ETCH/BOTTOM" "ETCH/TOP" "ETCH/ART03" "ETCH/ART04" "ETCH/ART05" "ETCH/ART06" "ETCH/ART07" "ETCH/ART08" "ETCH/ART09" "ETCH/ART10" "ETCH/ART11" "ETCH/ART12" "ETCH/ART13" "ETCH/ART14" "ETCH/ART15" "ETCH/ART16" "VIA CLASS/BOTTOM" "VIA CLASS/TOP" "VIA CLASS/ART03" "VIA CLASS/ART04" "VIA CLASS/ART05" "VIA CLASS/ART06" "VIA CLASS/ART07" "VIA CLASS/ART08" "VIA CLASS/ART09" "VIA CLASS/ART10" "VIA CLASS/ART11"  "VIA CLASS/ART12" "VIA CLASS/ART13" "VIA CLASS/ART14" "VIA CLASS/ART15" "VIA CLASS/ART16" "drc error class/BOTTOM" "drc error class/TOP" "drc error class/ART03" "drc error class/ART04" "drc error class/ART05" "drc error class/ART06" "drc error class/ART07" "drc error class/ART08" "drc error class/ART09" "drc error class/ART10" "drc error class/ART11" "drc error class/ART12" "drc error class/ART13" "drc error class/ART14" "drc error class/ART15" "drc error class/ART16" ))

)

car(onec) ------>

onec = ("CB_Col_setup"  ("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IN/BOTTOM" "IN/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IN/BOTTOM" "ETCH/BOTTOM" "ETCH/TOP" "ETCH/ART03" "ETCH/ART04" "ETCH/ART05" "ETCH/ART06" "ETCH/ART07" "ETCH/ART08" "ETCH/ART09" "ETCH/ART10" "ETCH/ART11" "ETCH/ART12" "ETCH/ART13" "ETCH/ART14" "ETCH/ART15" "ETCH/ART16" "VIA CLASS/BOTTOM" "VIA CLASS/TOP" "VIA CLASS/ART03" "VIA CLASS/ART04" "VIA CLASS/ART05" "VIA CLASS/ART06" "VIA CLASS/ART07" "VIA CLASS/ART08" "VIA CLASS/ART09" "VIA CLASS/ART10" "VIA CLASS/ART11"  "VIA CLASS/ART12" "VIA CLASS/ART13" "VIA CLASS/ART14" "VIA CLASS/ART15" "VIA CLASS/ART16" "drc error class/BOTTOM" "drc error class/TOP" "drc error class/ART03" "drc error class/ART04" "drc error class/ART05" "drc error class/ART06" "drc error class/ART07" "drc error class/ART08" "drc error class/ART09" "drc error class/ART10" "drc error class/ART11" "drc error class/ART12" "drc error class/ART13" "drc error class/ART14" "drc error class/ART15" "drc error class/ART16" ))

网友:
你要的 onec = "PCB_Col_setup"
其它为List的内容吗?
内容为以下:
("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IN/BOTTOM" "IN/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IN/BOTTOM" "ETCH/BOTTOM" "ETCH/TOP" "ETCH/ART03" "ETCH/ART04" "ETCH/ART05" "ETCH/ART06" "ETCH/ART07" "ETCH/ART08" "ETCH/ART09" "ETCH/ART10" "ETCH/ART11" "ETCH/ART12" "ETCH/ART13" "ETCH/ART14" "ETCH/ART15" "ETCH/ART16" "VIA CLASS/BOTTOM" "VIA CLASS/TOP" "VIA CLASS/ART03" "VIA CLASS/ART04" "VIA CLASS/ART05" "VIA CLASS/ART06" "VIA CLASS/ART07" "VIA CLASS/ART08" "VIA CLASS/ART09" "VIA CLASS/ART10" "VIA CLASS/ART11"  "VIA CLASS/ART12" "VIA CLASS/ART13" "VIA CLASS/ART14" "VIA CLASS/ART15" "VIA CLASS/ART16" "drc error class/BOTTOM" "drc error class/TOP" "drc error class/ART03" "drc error class/ART04" "drc error class/ART05" "drc error class/ART06" "drc error class/ART07" "drc error class/ART08" "drc error class/ART09" "drc error class/ART10" "drc error class/ART11" "drc error class/ART12" "drc error class/ART13" "drc error class/ART14" "drc error class/ART15" "drc error class/ART16" )

网友:
类似这样的For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是程序,设层颜色的,运行QView,
提示:
Command > qview

Function:   f_CheckList --------------- L
not f_Checklist

  foreach(onec qvcs f_Checklist(p car(onec) 0 i car(onec) "cg") i=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