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里面总线上的22欧姆的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0-11-26):
    ARM 开发板上面的,
片选线,OE,WE这些线上串联了22欧姆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地址线和数据线,有的开发板上有,有的没有,这些都是干什么的"?

网友:
    y用到这些应该是总线扩充

网友:
    看看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有的单片机没有内部rom的,要扩充,像8031,OE接下拉电阻,we是上拉电阻,增加阻抗,防止烧坏

楼主:
    总线扩充 是什么意思,是串联在总线里面的,不像扩充啊

网友:
    只是口头上的叫法,我说习惯了,专业一点叫扩展存储器

网友:
    而且你说的总线是相对与板的吧,不是说的单片机本身,单片机内部硬件结构也很复杂的

楼主:
    我说的不是上拉下拉电阻,而且上拉,下拉电阻也不会是22R
它是串联,是串联在地址线,或者数据线里面的,到达外接RAM的

网友:
    调整总线阻抗用的,高频信号对阻抗要求很高,串联个小电阻方便匹配阻抗

网友A:
    串联始端匹配电阻,通常为22OHM 或33OHM ,主要是用来消除反射,避免过冲问题

网友:
    1.阻抗匹配;
    2.抑制冲击电流;
    3.压缩辐射信号的频谱宽度
    总线上串接电阻基本上是这几个作用

楼主:
    多谢各位,算是有了点概念

网友:
    调整总线阻抗,一般在100欧姆以下.
高频信号对阻抗要求很高
    串联个电阻方便匹配阻抗.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来看看有什么的结果

网友:
    这个对过EMC作用很大,一般加在数据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始端匹配电阻,通常为22OHM 或33OHM ,主要是用来消除反射,避免过冲问题

还有就是降低EMC骚扰

网友(2011-01-27):
阻抗匹配吧

网友(2012-02-20):
11#说的很全面,赞一个

网友:
防止浪涌

网友: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阻抗匹配

网友:
就是个阻抗匹配的电阻,抑制信号的过冲(上冲、下冲)、振铃、环绕震荡问题。

网友(2012-04-11):
不错,阻抗匹配,作用降低信号反射对器件的损害,减少过冲电流····

网友:
LZ问这个问题,就说明lZ是个爱钻研的人. 不错.
这个22 OHm 与芯片内阻加在一起等于传输线的阻抗,从而实现阻抗匹配,实现能量最大化的传输到传输线上, 负载端的阻抗阻抗等于传输线阻抗,实现能量最大的输送到负载端.   同时22 OHM也具有抑制从负载端反射的反射波,使其再次反射到负载端

网友:
实际从实践中看,有时取消此电阻,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网友(2012-08-03):
    串联始端匹配电阻,,消除反射,避免过冲

网友(2012-09-07):
    阻抗匹配用的

网友(2012-10-17):
    11l楼的正解,如果是搞原理的用不到,不用管它。做产品的人可要认真了,搞不好严重影响功能

网友:
建议你看看ddr2布线的经验

网友:
恩,路过。高频电路中由于信号反射原因引起过冲或下冲,因此需要在信号线上做阻抗匹配,也即我们说的端接,传输线匹配一般有两种方式:1、使负载阻抗与传输线阻抗匹配采用串行端接;2、使源端阻抗和传输线阻抗匹配采用并行端接;其中并行端接又有5中方式,具体的不讲了!!

网友:
33楼讲具体点,行不并行端接有哪五种方法?

网友(2012-12-05):
这是阻抗匹配的,一般为22Ω或者33Ω,高速信号在传输到终端时,如果阻抗不匹配,信号会反射回去,与过来的信号叠加,从而造成逻辑电平错误,还有就是防止信号的过冲,所以一般在总线上都串联一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