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教,如何在ADS中使用hspice模型做SI仿真

楼主(2010-11-26):
有源器件的接口模型是hspice的,但我想用ADS做仿真,请问ADS是否支持使用hspice格式的模型,如何使用?谢谢5 X& y1 p/ N1 X# h

网友:
ADS支持spice模型,看help吧,对于加密的模型和没有加密的模型处理方式不一样。

网友:
以前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对于加密的模型,如何在ADS里调用hspice来仿真?这个接口在哪里?有没有这样一个口?没弄明白。期待有人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
在File-->import里面,File Type选择Netlist File,More Options选择HSPICE

网友(2014-09-18):
tools   里面有菜单 具体你可以找一下,很方便,但是仿真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