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26):
我安装pads2007.用同样的方法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可以正常使用。在另一台式机上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打开软件提示:
Licensing error:
   The system date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Cannot continue.

     之前这台机也是正常使用的,后来重装了系统再装PADS2007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都没搞好!请各位赐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Date设置有问题

楼主:
谢谢!我设置一下Date看看!

网友:
我以前有碰到过,是DATE问题...

楼主:
我怎么改日期还是没用,又重装了几次还是一样,请教各位还有什么方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怎样才能解决那个问题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需要重装系统后就行了...你试下

网友:
将系统日期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