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l转PADS

楼主(2010-11-26):
        大家好,我想请问下,protel如何l转pads?有知道的请告知下,谢谢!

网友:
pads9.0自带转换工具,可以转dxp ad6 的
如果更高版本可以先导成DXP 格式再用PADS转!

开始——程序——Mentor SDD  ——PADS 9.0 ——Translators
可以看到三个选项,分别对应原理图,pcb等
操作比较简单。自己试试就好了。
但转完PCB会掉符铜……

网友:
我用的是pads9.2,可以直接将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的PCBDOC导入,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rotel软件中导出是么?我用的是5.0和9.1版本的。有没有图上传看下。好几年都接触Protel软件了。

楼主:
在Protel软件中导出是么?我用的是5.0和9.1版本的。有没有图上传看下。好几年都没接触Protel软件了。

网友:
protel中可不用导出/

PADS可以转换.pcb/.pcbdoc/.ddb

楼主:
回复 网友B:

Jimmy,我直接用9.1的版本将Protel 99se 直接Import,再将其PCB导出5.0版本网表,在5.0中导入网表,网络却都不在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相关层的color没有打开

楼主:
打开了,线都没了,也都没有网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导出5.0 ascii的时候,那些选项都勾上了吗?
另外,问一下,你还用5.0干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转换99se的pcb文件
99se 直接按我上面的方法转就是了,不用导网表,直接用PADS的转换器转!只有ad09版本pads 9.1不可以直接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都勾选上了。
公司目前都还是用5.0的,所以必须得用9.1导出网表再导入5.0.有点落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