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帮忙看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0-11-26):
    请教下各位大侠,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帮你顶起来!试试重新生成一次看有没恢复?

网友:
    被你自己拖动过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软件自己产生的,正常的话应该是下图的。这种情况是偶尔发生,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如此奇怪,没遇到过,帮你顶起来,等待高手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