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侠pads快捷键设置

楼主(2010-11-27):
之前用的是allegro软件,现在工作需要自学pads。allegro中可以用scr文件,利用alias,funckey依个人喜好设置快捷键,pads是否可以呢?怎么设置?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2013-08-15):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感谢

网友(2014-05-22):
    下来了学习下,

网友(2015-04-09):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谢谢

网友:
    谢谢,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关于建立快捷键我想问个问题:
    pads里面存在一个macro录制功能(比如录制铺铜整个流程),将整个过程保存起来,可以为了下次再次铺铜快速直接使用,省了时间,我要问的问题是我现在想删除掉不用它,已经将生成的macro文件删除了,且在customize里面也删除了,可是每次打开一个新的PCB空文档,软件还会报错:提示找不到macro文件??

网友:
    这只有进注册表里删除了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entor Graphics-Pads Layout-ENU中找到Macro Files删除即可

网友(2016-07-01):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