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更新元件封装时,位置不会跑动?

楼主(2010-11-27):
我用update from library 更新元件封装时,元件就会跑位置,元件本已Glued 的,只是给元件添加了两个定位孔,其余Pin未作改变,  请各位兄弟帮忙,有好的方法,给指点一下

楼主:
如上图,更新元件封装后的位置,画绿圈所示,原位置为未作标示

网友:
原点不变,估计位置是不变的。

网友:
不要改动器件的原点.

网友:
是啊。不要改动器件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