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ALLEGR怎么批量走线

楼主(2010-11-27):
在画PCB时,有很多线是走一个方向的,而且很长,怎么操作能让这些方向相同的线一起走,各位高手,麻烦指点下下,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
执行走线命令后,框选这些线就可以一起走了

楼主:
哦,原来这样的啊,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