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設置如何取消

楼主(2010-11-27):
XNET設置如何取消,我現在有不需要做等長了,想要取消XNET的設置,但是不會,請大家幫忙指點

网友:
Cadence识别Xnet的原理是:当为连接Net的分立元件(discrete component: 电阻、电容或电感)指定ESpice模型时,PCB Editor自动生成Xnet,当删除分立ESpice时,Xnet自动被取消。
操作步骤如下:在PCB Editor中选择Analyze>SI/EMI Sim>Model Assigment,取消相应分立元件的ESpice模型即可。如下图所示。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