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e编译项目不能用

楼主(2010-11-27):
我用的版本是altium design sumber,原理图建立完成了之后编译项目,怎么没反应啊? 项目参数里面的所有参数都回复成默认的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也有同样的问题,甚至连生成的网络表都是空白的   郁闷阿

网友:
怎么可能